[求助] cadence怎么仿真接收器的输入输出的信噪比

楼主(2017-02-18):
如题,,想要仿真一个接收器模型的信噪比的恶化程度,但是不知道cadence里面怎么仿真信噪比,1.有没有直接仿真信噪比的方法?
2.如果我的输入是直接给的一个2.4G赫兹的信号源,那么信号的功率和噪声功率怎么仿真或者怎么计算
3.噪声系数和表征的是输入信噪比和输出信噪比的比值。在不知道输入信噪比的情况下,可不可以直接用噪声系数来表示接收器对信噪比的恶化程度?
请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
没人回答么。

网友:
噪声系数自然可以表示接收机对信噪比的恶化程度,你的理解是正确的。整个接收机系统就是计算信噪比的过程,小信号下考虑NF,大信号下考虑线性。所有模块都是NF,Gain,Linearity的权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如果我要仿真输入输出的信噪比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