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create floorplan报错failing to get unittiles PR boundary求助

楼主(2017-02-18):
ICC新手入门求助!现在想把用DC综合出来的一个简单算法的网表用ICC做布局布线

ICC导入网表成功,现在想进行布图规划的设计,放置IO单元,然后写了下面这个脚本

然后想通过图形界面的create floorplan来创建core的大小等信息
这时候报错ICC failed to create tile class because of failing to get unittiles PR boundary

有人说是把CEL下的unitTile_1改为unitTile:1,initialize_floorplan就正常工作了

unitTile

unitTile

自己添加参考库的时候添加了IO的和SC的两个milkyway,然后IO milkyway的CEL下面有unitTile:1
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顶一个,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么。。

网友A(2021-03-11):
好像把io库放在最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2021-10-13):
引用 网友A:
好像把io库放在最后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实测有效,感谢

网友C(2022-02-07):
引用 网友B:
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实测有效,感谢

这个好像是要把std库放到最前面就可以了。

网友(2023-08-17):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要把std库放到最前面就可以了。

确实是,把std库放到最前面就可以了,实测有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