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功率放大器仿真求助

楼主(2017-02-18):
仿真时出现    Mutual inductor `FET2FSL1.T1.Mutual1' has an unphysical mutual inductance M=-1.244e-11.
    L1=0.000e+00 L2=0.000e+00; limit for M is +/-0.000e+00.
Error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SP analysis `SP1'.
    Matrix is singular (detected at node or branch `I__16.DC_Block1.i').
菜鸟一枚求大佬指点!确实解决了问题,我可以发100信元作为报酬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HB仿真,S参数仿真针对传输线,不需要管子

网友:
除了你所用管子的模型,飞思卡尔功放管还有一个功放管的通用LIBEARY要装上,你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仿真这管子的S参数,我照着书上写的来的都错了,那书是《ADS2011仿真实例》徐兴福写的

楼主:
回复 3# gguoke@126.com 我试试,可以的话马上回复你

网友(2017-04-14):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求指导

网友:
同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2017-06-13):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是S参数的问题,我仿另一个低噪声放大器,S参数仿的是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可以发给我一份么?我在飞思卡尔网址上没找到,我的邮箱是1916238283@qq.com非常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没了,请问你解决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没了,前段时间复习考试去了,请问你解决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ADS2006版本和以前才需要library吧,我装的是ADS2016版好像不要吧

网友(2017-08-11):
回复 楼主:

   把隔直电容改成一个1uf的电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同求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有人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wo 把俩隔直电容都改成1uF,还是不行

网友:
如何解决的

楼主:
嗯,是的,隔直电容都改成1uF可以了

网友(2017-10-23):
回复 18# Byydyh 楼主 我把所有的电容都改成了1uf怎么还不行啊  我QQ 610213858  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可是修改了隔直电容阻值还是不行呢

网友:
把BIAS_DESIGN中的DC_BLOCK断开就好了

网友F(2018-05-13):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之前建的那些符号里面,有些s-parameters没有去掉,去掉之后就可以正常仿真了。

网友:
去掉sp就解决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

楼主(2018-08-22):
非常谢谢胆大的强崽崽,是这样的!

网友(2020-03-01):
偏置里的DC_block 用电容换掉可以解决

网友:
提示是你的I_16这个器件有问题吧???
你这个器件里面是什么结构??

网友(2021-05-12):
引用 网友F: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之前建的那些符号里面,有些s-parameters没有去掉,去掉之后就可以正常仿真了。 ...

非常感谢!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