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读入文件时按顺序地执行一系列操作

楼主(2017-02-18):
想请教利用perl做以下这类事情时的编程风格。
这类事情就是:在读入文件时按顺序地执行一系列操作。

例如:
读入文件后,先逐行匹配pattern A,匹配到后做某一个动作A';
然后从此行继续往下逐行,但是匹配pattern B,匹配到后做某一个动作B';
依次,可能做到D'后,再往下就匹配pattern A了,如此循环,直到这个文件结束。

因为是一个有顺序的动作序列,我又是写数字电路的,所以平常的做法都是在perl里仿照着写状态机。
又由于perl没有case,所以写出来都是这个样子的:
while(<FILE>){
    ...
    if($state eq 'aaaa'){    #当前状态aaaa
        if(/AAAA/){    #若匹配AAAA
            $state = 'bbbb';
        }
    }
    elsif($state eq 'bbbb'){
    }
    elsif ....{
    }
    else{
    }
}

总觉得味道不够perl,想请教各位大牛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是不是设置一个状态好一点啊,类似于状态机一样,while里面首先判断是什么状态,你不是有四个pattern吗那就4个状态,每一个状态匹配一个,完了用last返回。

网友(2017-05-29):
你说的应该是多行的文本匹配。
我看网上的做法是基于tell和seek。

参考:
perl文件句柄的理解(tell、seek)以及文本多行匹配的一种算法 -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博客频道 - CSDN.NET
http://blog.csdn.net/u011729865/article/details/71189916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么古老的帖子居然有人回了,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