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UX选择时钟的约束问题

楼主(2017-02-18):
主时钟clock分频后经过MUX1,选择出clk_enc时钟后再分频,进过MUX2选择出clk_data,clk_data再2分频得到clk_data_2。其中clk_dvi4、clk_div8、clk_enc、clk_data、clk_data_2进过手动插入的门控后作为其他模块的时钟。我通过create_generated产生时钟后,使用set_clock_group后,综合还是会出现clock crossing domain.初学者,思考了很久都没解决,请教各位,怎么约束能避免clock crossing domain?

网友:
每create一个clock就会出现一个clock_domain,当然也会出现cross_clock_domain,都是同步clock就不会出现setup slack

楼主:
回复 2# 出尘入世 谢谢回复,但是只有主时钟clock我是用的create,在MUX1、MUX2和D—flip flop后面都是用create_generate命令,而且出现的问题是,按照设计在D-flip和latch都是相同的时钟输入,但是在setup time报告时,D-flip和latch不是相同的时钟,出现的是时钟clk_div2 到clk_div8和时钟clk_enc的cross_clock_domain. 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试在分频的地方都加上generate clock, mux 用case analysis选择确定的时钟

网友:
能发一下 set_clock_group 是怎么设置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还是要看设计意图是什么,你的表述没有说清楚,我们假设你clock分成的四路都是异步的(默认是同步的),因为你想避免不同clock cross间检查,所以可以在mux输出定义四路时钟,并且将这四路设置为physical_exclusive,第二级mux也一样。但是如果是要做同步的话,最好就不要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