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说说我对CDR抖动传输和抖动容忍的理解,欢迎指正!

楼主(2017-02-18):
以下是我对用于高速串行接口(SerDes)的时钟数据恢复电路(CDR)的一点点思考,发出来和各位大神讨论一下,看看是否理解到位,听听大家关于CDR更好更多的理解。
CDR输入的是数据和本地时钟,该数据带有一些抖动,时钟与数据之间有一定的相位差和细微的频率差,讨论数据与相位同频下,抖动的传输性能和容忍能力。CDR恢复出来的时钟和数据是带有抖动的时钟和数据,希望该抖动频率小一些,所以,抖动传输性能要求将数据上带有的高频抖动直接滤掉,不要传输到输出时钟上,所以要有小的环路带宽。但是对于抖动容忍能力,又希望当数据抖动频率大的时候,输出时钟依然能够跟得上数据的抖动变化,即时钟能够容忍数据的高频抖动,所以要有大的环路带宽。
这两个指标都是对输出时钟的考察,但是,是对时钟不同方面的考察,一个是时钟本身作为一种信号的性能,另一个是时钟与数据的相对关系。
欢迎大神指正!

楼主:
欢迎讨论

网友A:
抖动传输性能要求将数据上带有的高频抖动直接滤掉,不要传输到输出时钟上,--> 这个应该是有小的 peaking 值吧,和带宽关系不算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导!我之前的理解有问题,您说的应该是对的,可以理解为环路对抖动的放大性能呗?通过传递函数曲线看到对不同频率下的抖动是放大了还是减小了~peaking部分是对抖动放大,与环路的零点有关,为了减小peaking,需要将该零点与极点接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以下是我对用于高速串行接口(SerDes)的时钟数据恢复电路(CDR)的一点点思考,发出来和各位大神讨论一下,看看是否理解到位,听听大家关于CDR更好更多的理解。
CDR输入的是数据和本地时钟,该数据带有一些抖动,时钟与数据之间有一定的相位差和细微的频率差,讨论数据与相位同频下,抖动的传输性能和容忍能力。CDR恢复出来的时钟和数据是带有抖动的时钟和数据,希望该抖动频率小一些,所以,抖动传输性能要求将数据上带有的高频抖动直接滤掉,不要传输到输出时钟上,所以要有小的环路带宽。但是对于抖动容忍能力,又希望当数据抖动频率大的时候,输出时钟依然能够跟得上数据的抖动变化,即时钟能够容忍数据的高频抖动,所以要有大的环路带宽。
这两个指标都是对输出时钟的考察,但是,是对时钟不同方面的考察,一个是时钟本身作为一种信号的性能,另一个是时钟与数据的相对关系。
欢迎大神指正! ...
引用 楼主:

,早期 1394 是有 clock and data . 早期观念认为可以同步 . cdr 是把 clock 藏在 data 内方式
不过 後来观念是 clock + data .

jitter 是因为要展频所以会某些区间跳 .  CDR recovery 观念就是把 data 还原回来 .
一种 使用 高速 PLL就是锁低频信号如果 5Ghz 可能使用 20Ghz  .
另一种是多组 phase 采 sampling使用 去锁 data .

至於 cdr 性能就跟能抓多少 资料有关系 . 某些范围内抖是可以抓得到 .
因为 如USB 高速信号透过 cable 後一定会失真掉.
加上还有抖动 . 所以能否真的还原回原来资料 . 现在还有 8b10b (10bit data 只有8 bit 是可用)
or 一些网路使用 56_58b

以多组相位方式sampling 的CDR 来说, 就是一套演算法去判断切相位 .
细节我不知道, 不过以前同事报告过 . 会切 phase .

如果收到 data 是"往前跑" 会判断几次後 取样sample 自己往前追 .
如果收到 data 是"往後跑" 会判断几次後 取样sample 自己往後追
去抓回资料 ,但是 有一定范围 .
=> 不知道谁有这类论文可以看, 当年时很好奇不过不是我做的 .

所以 流片出来测就是发现做的 bit error rate 比 Intel高..
但是还是可以传阿 , 反正USB 没收到, 就说 NAK 就可以 . 但是某些 phy 间就是有如此性能差异 .
Intel 比较高竿拉 ..

如有认知错也告诉我

网友:
回复  priestszpku
谢谢指导!我之前的理解有问题,您说的应该是对的,可以理解为环路对抖动的放大性能呗 ...
引用 楼主:

find this ..
    SERDES圣经
http://bbs.eetop.cn/thread-432871-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看过一些,是一些ppt,有些看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以多组相位方式sampling 的CDR 来说, 就是一套演算法去判断切相位 .
细节我不知道, 不过以前同事报告过 . 会切 phase .

如果收到 data 是"往前跑" 会判断几次後 取样sample 自己往前追 .
如果收到 data 是"往後跑" 会判断几次後 取样sample 自己往後追
去抓回资料 ,但是 有一定范围 .
=> 不知道谁有这类论文可以看, 当年时很好奇不过不是我做的 .

你去查找 PICDR 的论文,其实原理蛮简单的,要看明白不是太难

网友B:
回复  peterlin2010

    以多组相位方式sampling 的CDR 来说, 就是一套演算法去判断切相位 .
细节我 ...
引用 网友A:

PI (Phase Interpolator)-Based. CDR

THANK YOU

A Phase Interpolator CDR with Low-Voltage CML Circuits.pdf (442.03 KB , 下载次数: 254 )

High Speed Clock and Data Recovery Techniques_MASc_thesis.pdf (5.61 MB , 下载次数: 312 )

楼主(2017-03-20):
感谢组织将此贴列入精华
关于这个问题,我重新思考了一下,总体说来,CDR环路是一个低通的环路,幅频特性曲线上能够看到peaking,希望这个值越小越好(怎么能减小还没想好,已知与环路延迟相关,与零极点的关系还没想清楚,具体电路还没对应上)。同时,CDR最关心的问题是时钟和数据的相对位置关系,我们希望时钟跟得上数据,因为数据带有抖动,所以当时钟也带有一样的抖动时,二者相对位置就不变了,进而稳定在最佳采样点。
欢迎讨论!

网友(2018-11-14):
回复 网友B:

网友(2022-07-10):
引用 网友B:
PI (Phase Interpolator)-Based. CDR

THANK YOU

Thanks a lot!!!

网友C(2023-10-17):
引用 楼主:
感谢组织将此贴列入精华
关于这个问题,我重新思考了一下,总体说来,CDR环路是一个低通的环路,幅频特性 ...

如何得知数据和时钟是相同的抖动呢?

网友D(2024-08-15):
引用 网友C:
如何得知数据和时钟是相同的抖动呢?

你好,请问您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您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在CDR带宽内,是恢复出来的时钟继承了数据的抖动,在带宽外则无法继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抖动传输性能要求将数据上带有的高频抖动直接滤掉,不要传输到输出时钟上,--> 这个应该是有小的 peaking  ...

这个带宽和peak都有关系吧,CDR带宽越大继承的data的低频抖动越多,peak越大在peak附件的抖动被放大,两者都会影响输出时钟的性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CDR带宽内,是恢复出来的时钟继承了数据的抖动,在带宽外则无法继承

请问这个抖动是体现在时域波形上的相位偏差吗?如果在一定的带宽范围内(数据频率低于某个值)观察恢复出来的抖动和输入数据的边沿对齐,那么就代表“恢复时钟继承了数据的抖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抖动是体现在时域波形上的相位偏差吗?如果在一定的带宽范围内(数据频率低于某个值)观察恢复出 ...

这个抖动体现在和理想时钟的相位差,

至于你说的在低于某个频率,应该是data只存在低于这个频率的抖动,并且只存在这一种jitter的情况下,恢复出来的时钟和数据对齐,则说明时钟继承了数据的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抖动体现在和理想时钟的相位差,

至于你说的在低于某个频率,应该是data只存在低于这个频率的抖动, ...

了解了,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