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ibre pex error

楼主(2017-02-19):
各位大大好,calibre 在執行LVS DRC時皆正常.

但一執行PEX時救出現這個錯誤:

INFO: Parsing command line arguments...
INFO: License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for calibreqdb.
INFO: Parsing cellmap file...
INFO: Executing back annotation...
ERROR: Could not access LibDef plug-in for oaLibDefSystem: #4: Shared Library Not Found: Error loading library 'libddbase_sh.so'. /home/cadence/ic617/tools.lnx86/lib/64bit/libddbase_sh.so: undefined symbol: _ZN8oaCommon11FactoryBase11getRefCountEv

有神人能夠幫忙解決嗎?感激不盡啊~

网友:
firstly, you need to confirm  if you setup the correct OA_PATH,  then you need to set the enviroment variable OA_PLUGIN_PATH,  such as,  setenv OA_PLUGIN_PATH=/<some path to>/<oa version>/data/pluginsOA_PLUGIN_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激您的回覆 我已設定了以下兩行變數 但還是有相同的問題

export OA_HOME=$CDSDIR/oa_v22.50.058
export OA_PLUGIN_PATH=$CDSDIR/oa_v22.50.058/data/plugins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I'm still waiting for the solu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Do you think it is related to Calibre 2015?

楼主:
I'm not sure. But it's right that my version is 2015. Is there any other version which doesn't have this issue?

网友(2017-08-19):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环境为虚拟机的IC617+Calibre2015

网友D(2017-11-30):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8-08-07):
[i=s] 本帖最后由 xxlai 于 2018-8-7 12:09 编辑

You might need to set   LD_LIBRARY_PATH   .  Try to include more    lib    directories. It works for me.

setenv LD_LIBRARY_PATH /usr/lib/x86_64-linux-gnu/:/usr/local/lib:/usr/lib:/usr/local/lib64:/usr/lib64:$CDS/tools/dfII/lib:$CDS/tools/lib:$CDS/tools/lib64:$MMSIMHOME/tools/ultrasim/lib
Regards.

网友(2019-03-1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最终是怎么解决的讷?

网友(2019-05-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嘛... 我跟你一样,设置完还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E:
是calibre的问题,我是用calibre2017存在这个问题,换成calibre2018就解决了。

网友(2019-07-04):
libddbase_sh.so 提示异常,通过setenv LD_LIBRARY_PATH增加对应的即可。

setenv LD_LIBRARY_PATH /usr/lib/x86_64-linux-gnu/:/usr/local/lib:/usr/lib:/usr/local/lib64:/usr/lib64CDS/tools/dfII/libCDS/tools/libCDS/tools/lib6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的虚拟机和你的一样,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请问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网友(2019-09-17):
引用 网友E:
是calibre的问题,我是用calibre2017存在这个问题,换成calibre2018就解决了。

大哥,,请教一下,,怎么装calibre2018版的啊,,,谢谢谢谢

网友(2019-11-17):
同样的问题,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