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mic40工艺下蒙特卡罗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7-02-19):
各位大神:我最近在用smic40工艺的蒙特卡罗仿真振荡器的延时单元的mismatch。我计算了振荡器的输出信号的振荡周期,并对该量进行仿真统计,但是当我将其datatype设置为scalar时,不能plot出结果,于是我就改成了wave,但是这样plot出的直方图只是一个柱子,根本没有正态分布的效果,请问,有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这个很可能是压根没跑起来蒙特卡洛,跑的都是一个结果。
smic40不太清楚。对于smic13工艺来说,如果想仿真蒙特卡洛,需要更改model。比如正常的n13ll,仿真蒙特卡洛需要改成n13ll_mis_ckt,你可以看看有没有这个model,如果没有估计不能仿真。
或者去库文件里面去看看,是不是包含了蒙特卡洛的model模型。smic18过去没见过有蒙特卡洛的模型,smic40估计也够呛,自己从model里面找找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我曾经试过用smic180工艺跑蒙特卡罗仿真,但是,如您所说,smic180工艺并没有提供相应管子的mismatch模型,所以并没有仿真成功。但是smic40工艺是存在mismatch模型的,而且不用更改管子的类型,用n11ll_ckt这种管子就可以。我昨天又试了一下,将delay公式中的v("/VO" ?result "tran-tran")更改为VT("/VO"),仿真出来的结果就有变化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