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管子的mismatch是否跟finger有关的问题

楼主(2017-02-19):
就是说相同的面积,一种是直接一个管子宽w长l,一种是n个finger,宽w/n长l,他们的电学mismatch比如漏电流的mismatch一样吗
我先说一下我的结论,通过仿mc我同时仿真三种管子,一种是finger4,12.5/1的一种multipe4,12.5/1的,一种直接是50/1的,抛去窄沟道效应之类的,跑出来的mc基本上都是一个大小

而我看附件的文献,他在最后说到,mismatch会下降根号n倍,他是根据这个公式推出来的,其中e是电学参数,比如Id,Vgs等,p是w,l,迁移率,tox等工艺参数。

麻烦各位大佬稍微看一下,是我的电路仿真有问题还是说paper有问题
Understanding MOSFET Mismatch for Analog Desin.pdf (606.99 KB , 下载次数: 259 )

1

1

楼主:
40nm工艺umc

40nm工艺umc

网友:
电路图里面的第一种和第二种应该layout上面的画法是一样的吧
前仿真应该看不出来什么差别,除非你把SA/SB设置出来
我感觉这种mismatch应该仿真看不出来,想法不一定对

网友:
Spice不能模拟布局不匹配。
CMOS晶体管的栅极是否浮在电路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一阶近似下,mismatch近似只与器件总面积有关,目前大多数的spice lib的mc模型中有关mismatch的计算表达式只包含一阶近似,因此只要三种结构的总面积一样的话,仿真结果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论文中提到的影响mismatch的其它高阶效应目前基本上还没有被包含在spice 模型库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 ,我后来发现了栅没加偏置,但是加偏置后跑mc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说仿真,相同面积下finger越多匹配越差,因为effW=W-dw,所以你看上去面积一样实际上一个finger的dw只减一次,多个finger的要减多次,finger是减小了,忽略减少的w对其他电学特性的影响,那么mc只和面积相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师说的倒是很有道理,就是mc跑的跟实际可能不一样,但是论文中也没提到什么二阶效应,
是这样的,我今天按他的公式又推了一边,发现并没有跟finger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为什么我仿真出来的时候多个finger的电流比一个finger的电流大的呢?  不说mismatch,按照老师的理论,一个finger的有效w减的少,电流应该大,我仿出来结论相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你好,根据你的理论,finger少的有效w越大,这个跟mismatch没什么关系吧,而且实际仿真来看,finger多的电流相对大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的耐心帮忙,我先说一下我的进度
根据他的论文 我可以得出这些
但是我觉得这个sigma那个参数是不是应该是sigma/p 呢也就是第二张图,这么做是为了区分我第一个帖子列出的公式里头的sigma,我现在对是否是sigma(i) 还是sigma(i)/i已经搞晕了

楼主:
这是我推出来的,结果跟finger没关系,但是论文的结论是有关系的

网友(2019-04-18):
推算一下看看

网友(2021-07-13):
单个finger的W越大,栅极寄生电阻越大,电压变化越多,导致电流减小

网友(2022-08-17):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同的W值,Vth存在差异,所以会导致W=12.5u*4和W=50u*1的Idsat不同。但是这个不是随机的mismatch,这是固有的失配,不应考虑在mismatch内。W*L相同,仿真出来的随机mismatch是差不多的。至于为什么说差不多,mismatch不是一个准确的值,而是一个统计随机分布的结果,随机分布是不是固定的,结果多少存在差异。比如相同的网表,换下器件先后顺序,跑出来的mismatch结果都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