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器件处于线性区该怎么调整器件,才能让其工作于饱和区

楼主(2017-02-19):
设计一个bias电路,共源共栅结构中的mos管工作于线性区,该如何调整器件参数

网友:
这个书上都有讲的;要进饱和,你得设置对偏置,部分合适的偏置需要自己告诉电路,仿真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做反向,不知道该怎么修改,需要修改什么。。。

网友:
回到课本里,就看那个设计,慢慢调。不然,反向结束了还是不会。

网友:
cs管线性区:确认cg管的gate电压是不是太低,导致cg管的source电压把cs管压到线性区 ,这种情况是电流直接不准
一般不建议大动尺寸,会影响offset等性能
cg管线性区,需要看后级的vgs,一般是裕量没留够   这种情况影响电流镜rout,corner下面增益变化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只能知道是什么效果,却不知道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