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 PL数据怎么打印出来?

楼主(2017-02-19):
UART绑定在PS, 可以打印。 PL数据怎么打印调试呢?
1. uart访问通过IP, PS设置好以后寄存器可以通过PL访问?
2. PL是否可以通过其它方式输出给uart?

网友:
有不少方法啊,比如,你可以通过GP接口将PL数据取走,然后通过uart打印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是说需要写个CPU程序辅助,从PL通过AXI读取数据,然后printf()打印到串口?这个貌似比较可行!
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办法呢?
我能想到的是用block design添加uart IP,rx/tx指定到GPIO,这样比较简单,但是我的板子uart用的MIO, 不知怎样指定给PL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