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acs verilog mode

楼主(2017-02-20):
现在在使用emacs verilog mode时,有一个AUTOINST命令自动例化verilog module,但是对应的verilog.v文件必须在启动emacs的文件夹下。如果verilog.v文件不在对应的文件夹下,emacs无法识别自动例化,请问我如何进行设置?
特别是在大型的设计中,verilog文件特别多,分布的多个子文件目录下。

网友:
每个需要用到AUTOINST的verilog文件末尾,加上
    // Local Variables:
    // verilog-library-directories;("." "subdir" "subdir2")
    //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我这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