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Vivado2015.4,解压后点击xsetup.exe没反应,怎么办?

楼主(2017-02-20):
安装Vivado2015.4,解压后点击xsetup.exe没反应,管理员运行也没用,安装路径也没有中文,怎么解决啊?难道要我重装系统?不想重装啊,大神们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
如果安装包完整,那肯定是安装环境的问题,再看看防火墙,空闲内存什么的

楼主:
没人啊?自顶一个

网友:
操作系统必须是64位,内存好像至少2G,检查一下安装环境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统是64位win7,内存8G

网友(2017-07-14):
回复 楼主:

   大神,求2015.4版本的安装包,找了好久。。

网友(2025-07-31):
lz最后怎么解决的啊,我也是,所有安装包里的文件都没有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