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定间距插衬底

楼主(2017-02-20):
Hi,各位,请教一下,我在用ICC做P&R,stdcell自身不带tapcell,请问下怎么实现不定间距插衬底?(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tapcell对placement的影响)。
确定间距插衬底我已经试通了,add_tap_cell_array命令。

网友:
都用固定间距吧。很少见不固定间距了

网友(2017-04-14):
固定间距插入WELLTAP

网友:
tapcell很小也不多,理论上不会影响到place结果(别纠结不到1ps可忽略),如果place不理想,建议找其他原因。

网友:
影响很小的。如果一定要做,有个思路是先不插,等placement之后再加点margin插进去,然后lig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