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左上角这个管子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20):
LDO左上角画红圈这个管,栅极连的运放的输出,漏极连的下边的N管的漏极和外部提供的偏置电流的P管;
这个管子干什么用的?

网友:
楼上小信号带宽方面的想法有一定道理。另外从大信号方面考虑,随着负载增大,增加偏置电流可以增大输出的slew rate(轻载时降低本身功耗)可能是更重要的目的。因此这个管子设计时,可以先搞清楚负载和所需slew rate的关系,再计算合适的参数。

网友:
提升响应速度

网友:
This is a long channel high Ron PMOS, providing bias current for OP-AMP. At startup, Vout is at low voltage and the bias current is high for quick start. When Vout is at its final value, the PMOS VGS is small and provides a nominal bias current.

At turn-off, a constant current is passed through the transistor (on the lower left PD NMOS transistor). The designer forgot to prevent the current from cutting off during shutdown, but dump it to GND. not good.

网友:
让LDO的bias跟随负载变化,可以快速响应

楼主:
提升响应速度
引用 网友A:

设计这个管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
让LDO的bias跟随负载变化,可以快速响应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尺寸如何设计啊?

网友:
如上所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3L说的,long channel

网友:
我更想知道左边差分对管上面那个二极管连接形式的管子是干嘛的?

网友:
当负载电流变大,镜像导致偏置电流变大,增大了环路带宽,LDO响应重负载的速度得到提升;负载电流变小,环路带宽不需要很高,镜像的电流小,整个环路带宽小

网友:
这个就是所谓的动态偏置(dynamic bias)最典型的一种用法,负载大的时候,放大器的bias也大,让响应速度加快,同时也不影响稳定性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如3L说的,long channel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long channel呢?

楼主:
这个就是所谓的动态偏置(dynamic bias)最典型的一种用法,负载大的时候,放大器的bias也大,让响应速度加快 ...
引用 网友D:

    电路里这个栅、源、衬底短接的管子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备用的design option,调节动态bias的比例的
公司企业设计时先把可能要用到的器件做好,如果需要改,只改一层Metal的Mask就可以,是工程和经济角度的考虑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引用 网友D:

    那左下方这个N管呢,L并不一样啊~

网友:
信息有点少:
1,首先左上角的那个PMOS的电流 肯定会随着整个LDO的工作状态会动态的调节整个bias电流。
但是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用还不能明确给你说
我就说说这个电流都会好什么影响:
a,上面的同仁说到提高sr,这个与你整个的spec有关,与你的power管的寄生cap相关
b,这个管子采样到的电流作为输出,提供给其它模块,其它模块是否希望这个电流能表征一些工作的壮态呢?,如过流保护等等
c,上面所说到的尺寸选择问题,我认为可以与输出级的PMOS保持相同的length,采样电流会较准,不过这些是不是主要矛盾我不能给你答案。

2,其它我更关心你的这个电路的补偿问题,三个极点,你们对于带宽要求高吗?
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沟通 微信号:micro10899801

网友:
信息有点少:
1,首先左上角的那个PMOS的电流 肯定会随着整个LDO的工作状态会动态的调节整个bias电流。
但是主要的目的是做什么用还不能明确给你说
我就说说这个电流都会好什么影响:
a,上面的同仁说到提高sr,这个与你整个的spec有关,与你的power管的寄生cap相关
b,这个管子采样到的电流作为输出,提供给其它模块,其它模块是否希望这个电流能表征一些工作的壮态呢?,如过流保护等等
c,上面所说到的尺寸选择问题,我认为可以与输出级的PMOS保持相同的length,采样电流会较准,不过这些是不是主要矛盾我不能给你答案。

2,其它我更关心你的这个电路的补偿问题,三个极点,你们对于带宽要求高吗?
有什么问题欢迎随时沟通 微号:micro10899801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其实不需要太关注,企业做的芯片这种事很多,而且不管是哪家都有不少类似情况的,有可能是option,有可能就是改版遗留的而已,很常见的

楼主:
回复  typhoon222

这个其实不需要太关注,企业做的芯片这种事很多,而且不管是哪家都有不少类似情况的, ...
引用 网友D:

想知道是不是这个

楼主:
不高 几k到几百k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放心,肯定不是,GGNMOS确实是ESD保护的常用手段,但是一般用在长线或者跨电源域的线,这里都是放在一起的,也都是同样的电源域,不可能是ESD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