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6.5 vcs2014.3运行出错,怀疑是gcc版本问题

楼主(2017-02-20):
However, due to incremental compilation, no re-compilation is necessary.
rm -f _csrc*.so amd64_scvhdl_*.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
ld -shared -o .//../simv.daidir//_csrc0.so SIM_l.o 5NrI_d.o 5NrIB_d.o
ln: creating symbolic link `_csrc0.so': Operation not supported
make: *** [_csrc0.so] Error 1
Make exited with status 2

想将gcc降级到4.4.0试试,但是找到了包,却没有downtown_prerequisites,怎么破

网友:
看起来不是权限问题吗? 这个意思不是说无法创建_csrc0.so这个symbolic link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怎么回事呢,求助,谢谢谢谢。

楼主:
请忽略悬赏一信元,太恶心了。写的1000,自己的不够返回一下,没看到时1信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那个目录你没有写权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v换了个位置试了试,出现这个
没有头绪
  rm -f _csrc*.so amd64_scvhdl_*.so pre_vcsobj_*.so share_vcsobj_*.so
ld -shared -o .//../simv.daidir//_csrc1.so --whole-archive _vcsobj_1_1.a  --no-whole-archive
ld -shared -o .//../simv.daidir//_csrc0.so 5NrI_d.o 5NrIB_d.o SIM_l.o
if [ -x ../simv ]; then chmod -x ../simv; fi
g++  -o ../simv    -Wl,-rpath-link=./ -Wl,-rpath='$ORIGIN'/simv.daidir/ -Wl,-rpath='$ORIGIN'/simv.daidir//scsim.db.dir  _csrc1.so _csrc0.so     rmapats_mop.o rmapats.o rmar.o           /opt/synopsys/vcs/vcs_mx_2014.3/amd64/lib/libzerosoft_rt_stubs.so /opt/synopsys/vcs/vcs_mx_2014.3/amd64/lib/libvirsim.so /opt/synopsys/vcs/vcs_mx_2014.3/amd64/lib/liberrorinf.so /opt/synopsys/vcs/vcs_mx_2014.3/amd64/lib/libsnpsmalloc.so    /opt/synopsys/vcs/vcs_mx_2014.3/amd64/lib/libvcsnew.so /opt/synopsys/vcs/vcs_mx_2014.3/amd64/lib/libuclinative.so   -Wl,-whole-archive /opt/synopsys/vcs/vcs_mx_2014.3/amd64/lib/libvcsucli.so -Wl,-no-whole-archive          /opt/synopsys/vcs/vcs_mx_2014.3/amd64/lib/vcs_save_restore_new.o -ldl -lm  -lc -lpthread -ldl
../simv up to date

网友:
是不是你的文件系统不支持符号链接,比如说windows的fat,ntfs?

网友:
出现这个正常啊,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所有log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