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vado中顶层模块如何处理管脚输入的clk和rst

楼主(2017-02-20):
rst如ise中一样用IBUF处理可以吗?clk输入是差分信号,想转成单端的来用,用哪个ip core?

网友:
全局复位使用ibufg
差分时钟使用ibufgd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正解,mig中也这样处理,th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这种外部输入的时钟和复位信号在约束时怎么处理?差分时钟有两种用法:1.直接接到IP core的模块管脚上;2.还有就是经IBUFGDS后输出单端时钟给后级使用。复位信号经IBUF后直接使用。这种方式在xdc中需要做特殊约束处理吗?我目前的做法只是set了iostandard和package_pin,综合时报错,大致意思是port和input buffer间有非法连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MIG核中用到了IBUFGDS将差分时钟转成了单端,我在顶层也想这么使用但是报错说是这两个模块overlap,例化的name是不一样的,另外工程中ip的源文件都是read only的,想把内部生成的单端信号引出来也不行。该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