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初学 “perl 单引号内的字符串直接量” 的一个小概念求解

楼主(2017-02-20):
单引号内的字符串直接量:
'hello\n'

相关资料表示上面的字符串是:hello\n,即hello后面接着反斜线和n。

个人疑问:因为除了单引号和反斜线字符外,单引号内所有字符都代表它们自己。要表示反斜线(或单引号)字符本身,需要在这个反斜线(或单引号)字符前再加一个反斜线字符。所以我认为,上面的hello后面不应该是反斜线,应该是换行符。我的理解对吗?

网友:
印象中在单引号内部只有\\和\'是被翻译的,\n等特殊字符是不会被翻译的。

单引号用的情况比较少。

网友:
写个print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使用qq代替双引号,使用q代替单引号,list赋值使用qw。

$a = qq{"}; #{}只是边界作用
$b = qq!"!; #和上面是一样的
$c = q{'};
@vars = qw{a b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