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c2016 和dc2012 面积综合出来不同

楼主(2017-02-20):
我今天试了一下,同样的项目 用dc2016 和dc2012 综合的面积不同。     dc2016 反而综合出来的面积大了15%。
    在dc2016综合的网表里面比如一些触发器用的是X2的驱动。
     在dc2012的网表里用的是X1的驱动。主要是寄存器的面积差别较大。
    脚本是一样的。大家知道产生这样的原因吗?以及怎样修改脚本。

网友:
dc2014以上最后要跑个optimize_netlist -are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下,效果不明显。感觉还是dc2016优化leakage power导致面积变大。

网友B:
我用别人提供的rtl design,工艺库,脚本跑dc,我两唯一区别就是工具版本不同,综合出来的面积不同,到pr阶段的结果也不同。这是不是跟工具的算法有关系?

网友:
你可以禁用X1试试结果有什么区别

网友C(2023-11-20):
引用 网友B:
我用别人提供的rtl design,工艺库,脚本跑dc,我两唯一区别就是工具版本不同,综合出来的面积不同,到pr阶 ...

你好,我也有这个疑问,就是比如都是16位的RCA设计,库也一样,但是功耗、时延等都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有这个疑问,就是比如都是16位的RCA设计,库也一样,但是功耗、时延等都不同?你知道是什么原 ...

不知道  不做P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