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样控制GGmos的开启一致性

楼主(2017-02-21):
请教各位大牛,如何改善GGmos的开启一致性?是否在D端加SAB,拉开距离就是这个目的,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加SAB(RPO)可以增大drain端电阻,使ESD不至于向一处钻,对于开启的一致性应该会有一些作用。一致性更多的应该要考虑电流的方向性,比如从左上角进来,右下角出去。
个人拙见!

楼主:
把GGmos和正常驱动管交叉放置(ABAB)是否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