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CO 单n对管结构/单p对管结构/互补管结构的优缺点

楼主(2017-02-21):
小弟现在在对比VCO的结构,想了解各种结构的优缺点。比如单n管对,电流源从电源上注入;单p管对,电流源从地上走;还有互补管结构的VCO。想各位指点一下这三种结构的优缺点。自己分析的应该是单n管和单p管对优点是可以做到的摆幅比较大,可以摆到2*Vdd,但是要求为了能起振工作电流要大一些,而互补管结构因为有p管和n管的2个gm,更容易起振,可以省电流,但是摆幅只能达到Vdd。还有其他的优点和缺点吗?比如单n管对和单p管对对比各有什么优缺点。电流源的位置放电源端好还是放地端好?或者不用电流源是不是会也有一些好处?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多谢了。

楼主:
补充,是LC VCO

网友:
各有优缺点,看自己情况选择。

网友:
自己仿真一下,比一比FOM。。。

网友:
主要是gm的关系,以及1/f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n管电迁移率大,p管1/f noise小。是这样吗? 所以更倾向于用nmos做对管,用pmos做电流源从电源上注入电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