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集成电路工艺BEOL、MEOL和FEOL到底什么分别

楼主(2017-02-21):
如题,对集成电路工艺首次接触,其中接触到BEOL、MEOL和FEOL,具体分别是什么?典型process flow有什么区别呢?请各位大侠扫盲,谢谢!

网友A(2017-10-10):
BEOL Back end of line
MEOL medium end of line(猜的)
FEOL front end of line
按照集成电路制造过程来划分

网友(2017-12-07):
只听过B  和 F

网友(2019-03-25):
现在看工艺文档也遇到这类缩写,同问

网友B(2019-06-11):
在集成电路工艺中,制造器件部分的工艺叫做FEOL也就是前端,CT和M1作为MEOL也就是中段,之后的连线部分叫做BEOL也就是后段。

网友(2019-10-21):
引用 网友B:
在集成电路工艺中,制造器件部分的工艺叫做FEOL也就是前端,CT和M1作为MEOL也就是中段,之后的连线部分叫做 ...

赞赞

网友(2020-10-29):
MEOL: Mid-end-of-line

网友(2021-02-28):
引用 网友A:
BEOL Back end of line
MEOL medium end of line(猜的)
FEOL front end of lin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集成电路工艺中,制造器件部分的工艺叫做FEOL也就是前端,CT和M1作为MEOL也就是中段,之后的连线部分叫做 ...

网友C(2021-09-13):
引用 网友B:
在集成电路工艺中,制造器件部分的工艺叫做FEOL也就是前端,CT和M1作为MEOL也就是中段,之后的连线部分叫做 ...

请问CT指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CT指的是什么

Contact hole 用于有源区的连线的通孔

网友:
M 还第一次看到

网友(2021-11-10):
BEOL Back end of line
MEOL medium end of line(猜的)
FEOL front end of line

网友(2022-04-01):
一般只有前段和后段

网友(2022-06-04):
FEOL: Front End of Line
BEOL: Back End of Line,FEOL主要指WS到CT这一段loop,主要是device等的构建,Salicide形成,BEOL为CT以后的Process,主要是metal连线等

网友:
Metal gate 至CT loop 为中段,之前为前段,之后为后段

网友D(2022-12-08):
FEOL: Front End of Line
BEOL: Back End of Line,

FEOL主要指WS到CT这一段loop,主要是device等的构建,Salicide形成,BEOL为CT以后的Process,主要是metal连线等

contact 前    FEOL

contact (CT)  - metal  =>  MEOL

metal  後  BEOL
Metal 那边 半嵌金属   全嵌金属是指metal   连线 VIA ?

仅向沟槽内填充Cu(铜)的方式也被称为单镶嵌(single damascene)

FROM  "ctimes"

先进逻辑晶片的制造可细分成三大部分:前段制程(thefront-end-of-line;FEOL)、中段制程(the middle-of-line;MOL)与后段制程(the back-end-of-line;BEOL)。
前段制程包含处理晶片中的有源元件,也就是位于晶片底部的电晶体。电晶体当作控制电流的开关,透过三个电极运作;闸极(gate)、源极(source)与汲极(drain)。源极与汲极之间的导通通道电流可以切换开关,转换工作则由闸极电压控制。
后段制程,亦即晶片制造的最后阶段,指的是处理晶片最上层的互连导线。互连导线是分布时脉与其他讯号的复杂配线图,提供电源、接地,并传送电晶体之间的电讯号。后段制程在不同金属层中进行布线,包括局部导线(Mx,其中x指的是金属层的排序)、中间导线、半全局导线与全局导线。总层数可高达15层,但通常Mx层数介于3~6层。每层金属层都有(单向的)金属导线以及介电材料—导线透过规律的轨道(track)进行布局。金属层之间以通孔(via)垂直互连,而通孔以金属填充。
前段与后段制程以中段制程相接。中段制程通常由微型金属结构组成,作为电晶体源极、汲极与闸极的接点。这些微型结构连至后段制程的局部导线层。尽管元件尺寸持续微缩,用来连接的接脚数大致上仍维持不变,也就是说要将导线连至接脚变得更具挑战。
随着元件持续微缩至3nm甚至更小,处理上述各段制程模组的诸多挑战随之而来,这也迫使晶片制造商在前段制程中采用全新的元件架构,并在后段与中段制程尝试新兴材料与整合方案。

这些架构将直接影响局部导线层,因此后段制程需要新兴材料,像是钌(Ru)、钼(Mo)与其他金属合金,还需要全新的整合方案,也就是混合金属布线(hybrid metallization)、半镶嵌(semi-damascene)制程,以及「并合通道高度零通孔」(hybrid-height with zero via;H2with zero via)架构。

网友(2023-11-27):
学到了!  感谢!

网友:
MEOL是先进制程才分出来的,一般可以认为28HK制程之后尤其FinFET会有这种划分。
因为先进制程的Metal gate和contact会比较复杂,所以单独分出来。
28以前,什么40/45/65都只分FEOL和BEOL

网友:
FEOL:器件制造,前端工艺;MEOL:器件层互联,中端工艺;BEOL 电路互联至芯片外表面,后端工艺;难度:FEOL>MEOL>BEOL

网友(2024-02-01):
一直以来的困惑解开了

网友(2025-01-06):
引用 网友D:
FEOL: Front End of Line
BEOL: Back End of Line,

感谢,说的很清楚,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