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如何产生1.2V输出?

楼主(2017-02-21):
100资产

LDO不能产生低于VREF的电压,那如何输出1.2V的电压?(VREF=1.2V)

网友:
产生一个低于1.2V 的基准。比如  0.5V,0.6V 或者0.8V。带隙基准一般是式1.2V左右。如果不知道怎么产生低于1.2V的基准,加我微信moyi_9527.

网友:
你这右边不是有公式吗

楼主:
    VREF=1.2V,VOUT>VREF,VOUT怎么产生1.2V?
只能把VREF改成小于1.2V的基准?

网友:
以前的模拟电路中都学过的,右边的公式可以根据运放的虚短原理得出来

网友:
你要求一个缓冲区。 设置Rref1 = 0,不使用Rref2(Rf2 =无穷大)。 比Vref = Vout。

网友:
Rf1為0 Ohm
Rf2為無窮大>直接斷開
等於V- 接去Vout
V+ = Vref
V- = Vout
>>Vref = Vout

楼主:
你要求一个缓冲区。 设置Rref1 = 0,不使用Rref2(Rf2 =无穷大)。 比Vref = Vout。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可以给数字电路供电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1.2V是bandgap输出吧?bandgap输出电阻串那里再引出一个小一点的电压做参考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