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请教各位大神28nm layout的设计问题 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2017-02-21):
各位大神好,本人小白刚刚接触28nm工艺layout的设计。最近想先从反相器入手,所以就调用了SMIC 28nmPDK下的PMOS和NMOS版图,然后进行poly,metal1连线(包含打通孔),加标签。但是进行DRC时老是报两个关于poly的错误,错误的具体信息如下:Check GT_48   (((Poly NOT P2) NOT INSIDE (DG OR TG) must be rectangle or L-shape.
                      DRC doesn’t check FUSEMK1, NODMF, LOGO,INST and RFSRAM region.
Check GT_49    ((((Poly NOT P2) OUTSIDE (DG OR TG)) INTERACT AA)) must be rectangle.
                      DRC doesn’t check FUSEMK1 , INST and RFSRAM region.
查阅了SMIC给的DRC rule文件,DG和TG分别为1.8V和2.5V的IO器件。P2为Poly trim slot。

我画的版图如下图所示,出现错误的地方也放大截图了。按照错误的信息来看,poly必须为矩形,这样的话是不是以为着MOS的沟道长度受限于通孔的最小尺寸。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inv_layout

inv_layout

DRC_violation

DRC_violation

网友:
poly形状错了。
48的意思是除了TG和DG器件外,poly形状必须是矩形或者L形。
49的意思是除了TG和DG器件外,其他与act重叠的poly(mos或者mos cap),形状必须是矩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我发现这个错误后也对poly的形状进行了改变,但是老是会提示不是矩形的错误。因为NMOS和PMOS的poly相连后需要打通孔加标签,打了通孔就会使得poly形状不为矩形。因为我这张图的MOS沟道宽度为30nm,通孔最小边长为100nm,没法完全把通孔放在poly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接触过28nm的工艺,但是这样的限制,按我的理解是除了IO器件外,其他的mos栅长最小尺寸必须在能包裹cont,也就是你栅长太小了,要么加大栅长尺寸,要么加上额外的层使其能被辨别成IO器件。
不知道你那design rule里关于栅长是不是有这样的约束?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红色contact,蓝色poly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帮助,刚才5楼给了提示。因为我之前用的都是via,而没有用contact连接poly和m1,使用contact后就没有报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提醒,现在DRC不报这个错误了,感谢!

网友(2020-07-21):
想问一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和通孔有关系是吗?

网友:
看他回复是孔用错了吧,用了via连poly和m1

网友(2024-09-18):
请问一下 SMIC28工艺这个P2层的实际物理意义是什么呀 看版图中只存在于STD cell中 模拟cell是没有的

网友:
tf文件里会有最小通孔的  在你的库里面调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