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里的模拟是怎么测试的?

楼主(2017-02-21):
需要先单独流片验证么?然后soc后就可以不测了么。海清做过soc的大神知道1,2,或者给点网址或者书籍让我了解一下soc的开发流程

网友:
单独流片能更加系统的测试analog IP的特性,不过开发时间紧张的情况下是不太有单独流片的机会。如果放在SOC中,可以开发一些测试模式,在测试模式下,把需要测试的analog IP的信号连接到PAD,激励也可以从芯片外部提供。如果担心analog IP的特性会受到数字电路的影响,可以要求在测试模式下关闭数字电路。

网友:
我们是ip单独做,先投片验证
验过的ip  soc里面直接用

楼主:
要是在目标工艺上有积累就好了,不然单独投片那次花好多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