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ideal_network和transition可以同时设置吗

楼主(2017-02-21):
set_ideal_network和transition可以同时设置吗?还有uncertainty

网友:
set_ideal_network 应该不能和 uncertainy 同时设置, 你前面的设置已经设置成理想的始终了。工具不会在时钟上去做时钟树,至于transition 看你是设置的是时钟还是端口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综合的时候可以同时设置,但是提供给后端的时候要把ideal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