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pmetal 厚度问题

楼主(2017-02-22):
请教各位大神:在铜线封装应用中。设计定方案的时侯,topmetal的厚度是否在选择工艺时选用最厚的?如有25k,40k,8k选择,不增加成本,只选最厚?就是最好的?

网友:
如果只走电源,当然厚的好;如果走信号,那就不一定了

楼主:
只走电源的,主要考虑封装,是否是越厚越好

网友(2017-03-28):
其实材质也很重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以说说,既走信号有走电源的 topmetal 厚度应该选哪个比较好?为什么?
万分感谢。

网友(2017-11-02):
要结合实际需求吧。如果只选最厚的,相应的DIE SIZE就会大呀。因为越厚的,design rule越大。得考虑成本吧。

网友B(2022-08-19):
k表示什么?是什么单位?

网友:
25k=25000*10^-7mm

网友(2023-02-16):
封装要考虑铝挤吧

网友(2023-05-31):
引用 网友B:
k表示什么?是什么单位?

1k=1000 。厚度单位是 埃 Å 。1Å=0.1 n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