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IC设计,需要什么基础

楼主(2017-02-22):
数字ic设计(反向设计)需要学些什么,看什么书好?已经学过数字电路基础与模拟电路基础,还有基本的VERILOG

楼主:
哪位前辈给点建议啊

网友:
前端DC ICC,STA,等等吧。我也是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些什么书比较好啊

网友:
自己没事多写点简单的代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他们说做反向好像就只要写testbatch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目前学的都是正向设计。如果想楼下说的话,只写testbench,可以看看systemverilog。但我觉得应该不止这些。他是基于芯片,提取别人的版图。candence的软件得会吧。这个没有书。都是公司的PPT,user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