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中添加design文件时怎样自动关联相关源文件

楼主(2017-02-22):
顶层文件和子模块在同一根目录下,怎样在添加完顶层文件后“design sources”自动关联到相关的子模块源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添加的时候直接选中所有文件,如果在顶层文件之中有对下层文件的引用,Vivado会自动建立起树形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