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零静态电流的启动电路?

楼主(2017-02-22):
系统睡眠时OSC功耗要求低于1uA,我的oscillator用的是自偏置电路需要启动电路。现在试了好几种结构,启动之后检测支路都有直流漏电;如果检测支路下拉做强上拉做弱,那么低温低压下启动时间又超级慢无法满足spec。请问有没有什么建议,让start-up的直流功耗为零?

网友:
1uA的静态电流还是都给OSC吧,OSC 频率做低,1uA 够用了。。如果还使用 偏置电流,浪费电流不说,且可靠性下降。。。建议使用 Res+pmos +nmos 电流镜常开,进而节省电流且可靠。。对于频率偏差,需要考虑电容使用MOS电容以及温度电阻。。。一般来说+/- 40% 是可以做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MOS+NMOS偏置电流是有什么用,为了抵消corner影响吗?另外频率+-40%感觉有点难,VDD的范围需要3到6V左右对整个电流影响很大,那么采用自偏置电路。但是后面我采用反相器来做比较器,那么这个MOS的corner对阈值的影响还是很大。总体现在只能做到频率±100%

网友:
回复 网友B:

pmos+res+nmos 产生双电流镜, 对mos电容充放电,比较器的反转电压门限VH= I*R, 设计中包含了电阻的补偿,电压的补偿。。。所以整体频率偏差做到+/-50% 不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回复,你说的结构我画了一下如下图是这样吗?还有几个问题:1. MOSCAP除了面积小还有什么好处 不用mimcap?  2.频率表达式还是有R和C的corner啊,抵消不掉

网友:
真的很没耐心回答你的问题,最后一次。 请你自己多多思考。

1. 电容采用 mos cap,主要针对 mos 的 corner tt/ss/ff 有一定的补偿作用。 (深入原因请自行分析) 而min cap 和 mos 管自偏的电流无相关性,没有补偿作用。

2. 比较器有很多种,单极的 IR+VGS 的比较器或者反相器也行,且比你的5管比较器省电且考虑了电阻以及mos管的综合补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单极的IR+VGS比较器是哪种?我只知道反向器和开环放大器做的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