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atasheet里的Maximum series resistance是怎么来的?

楼主(2017-02-22):
在看datasheet中 发现有一页是 Maximum series resistance;格式就是下面的格式,想问下这个数据时怎么来的?或者说是怎么保证的?有工具能做到吗?
Name TypeMaximum series  resistance
VDDPowersupply10
VCCPowersupply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RVE打开结果看,会有整条net叠加的R

网友:
应该是不希望连线电阻太大,IR drop太大影响到电路功能。
可以粗略的估算阻值:L/W * R口(R口需要去查design rule、PDK或者XRC文件之类的)。
比较准备的做法可以抽寄生来看阻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估算不太可能,电路比较复杂,而且多并联环路。抽取的话calibre倒是可以,但提取出来的都是一段段的R值,应该没有这么智能检查电阻小于多少的设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RVE 应该不会那么智能吧,我们想知道的是比如说从pad到最左边某个点R<10 或者到最右边某个点<10;要知道每个点对应不同的net,RVE会显示我们所想的那些net? 我觉得不会;除非自己指定,但自己指定又没有办法保证 整个芯片所有的点到pad的net 的R都满足条件

网友:
后仿真看下节点电流,电压/电流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讲的具体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查看电源地到某个管子的S端电阻,可以实际做下后仿真,当然电路规模不大的情况,根据流入S端的电流和电压差应该可以计算得到。
当然要找最大IRdrop的点,现在有很多做IRdrop分析的点,可以大概找到最坏的地方。当然实际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方法应该可以得到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仿不可行,电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