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SGMII接口实现千兆以太网

楼主(2017-02-22):
有没有哪位大侠设计过SGMII,使用这个接口与PHY(88E1111)实现连接,并实现了千兆以太网通信的。有重赏。QQ联系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有过sgmii

我实现的千兆以太网有两种
1. 直接88e1512+fpga(fpga内部实现组帧和把数据转换成MII接口)
2. 直接用 1000BASE-X pcs/pma 实现 ,这个IP核里也可以是Sgmii接口的你可以看看--fpga是Xilinx K系列

两种都比较简单,不需要自己写phy

网友(2020-07-06):
楼主应该搞出来了吧,求指导

网友:
使用xilinx自己的IP就OK,1G/2.5G Ethernet PCS/PMA or SGMII配合 tri_mode_ethernet_mac就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