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RE电压1.1单电源PLL中VCO的小幅度正弦信号如何 buff到VDD满幅度?

楼主(2017-02-22):
如题。
在设计CORE电压单电源PLL时候,VCO 会产生幅度小于满幅度的正弦波形,这些波形有可能幅度低于,后级反相器的NMOS Vth 使得 反相器不能把信号还原成满幅度的方波信号? 不知道各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或者是 VCO 结构 要做什么改变吗? 请路过的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你是在学校做毕设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AC couple + TIA 行不行?

网友:
最好是双端的信号过个双转单
单端的话可以试试Source Follower,你只是想电平移位嘛
我还见过有人用一个首尾用电阻相接的Inverter接出去,试验也确实有效果,比如你的输出幅度一直比较低,反相器一直都认为是输入0,那么输出就是1,反相器的输出通过电阻对反相器输入上拉,电平就有可能被拉上来,这种办法简单但是粗糙了一点,需要仔细设计前一级的驱动和电阻的大小,尤其电阻太大太小都不行,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非常感谢。

楼主:
有没有业界做单电源 PLL的大神,点拨一下。提个建议。 各大fundry 的IP都提供单电源PLL,有做过的简单说一下。

网友:
ac couple , 后面接反相器 输入和输出用电阻连接, 可以实现level shift to CMOS and duty cycle correction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