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迟滞比较器的仿真

楼主(2017-02-22):
迟滞比较器应该怎么仿真啊,dc、tran.....?才能看到传输曲线

楼主:
回复 楼主:

  急.....,求大神帮助, 在线等待

网友A:
可以试试定义一个变量x,然后使输入vin=vdd-abs(x-vdd),然后DC扫描x从0到2Vdd,这样vin会从0变化到vdd,然后从vdd变化到0.

网友:
DC,选择Hysteresis sweep,扫描输入信号

网友(2023-09-21):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定义一个变量x,然后使输入vin=vdd-abs(x-vdd),然后DC扫描x从0到2Vdd,这样vin会从0变化到vdd,然 ...

请问这个怎么具体操作呀?用的是vdc器件输入,怎么使输入vin为这个等式啊?

网友(2024-07-18):
dc 可以直接迟滞扫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