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做layout应该学习什么语言

楼主(2017-02-22):
想学些语言提高效率,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入门。Python,perl,还有其他的语言,从哪一个先学习比较好,有什么区别,求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
如果是做后端的话,可以看看perl、TCL等。
模拟的话,virtuoso支持skill,laker支持TCL。
其实perl是比较强大的,可以做很多事,不仅仅是在linux/unix系统下面,windows系统也可以用的。
个人见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做的模拟layout,就是想先一个功能更广一点的,防止换了EDA工具又用不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不知道shell可以使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目前用的啥工具?? 大部分使用Cadence的工具吧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目前用cadence,以前用la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