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18工艺 绕线绕不通;

楼主(2017-02-22):
simic .18 工艺没;  线都比较宽;  利用率也才65%,cell density 也不大; 但就是绕线绕不通; 共5层metal;  metal5 metal4 metal1 做电源;  metal2 metal3 metal4 绕线使用;  最后short 和 drc 依然很多;  .18 工艺在绕线时候 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fp很简单; 就一个模拟模块 也没有其它marco;  short 也不是很集中; 分布在stand cell区域; congestion 在place之后 看着稍微严重一些; pin density 不严重;

网友:
你把metal5也用来布线不就可以了吗,65%应该没问题,不行就在布不通的区域加density限制。

网友(2017-04-14):
encounter里面做电源应该是power strip ,其他的地方你还可以用m5的

网友:
放开布线,么有规定走了电源不能走信号,18的工艺应该没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