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Cadence spectre仿真中变压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7-02-23):
cadence spectre中变压器的仿真可以用电感和mind自己搭建,现在仿真需要用到原边、副边都带抽头的变压器,请问如何设置变压器模型呢?
如果用电感串联组成抽头变压器,那么mind里面的参数如何设置呢?任意两个电感都要加一个mind么?

谢谢。

网友:
做以太网PHY的时候,同样遇到过这个问题,一直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帮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