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开关电容电路的理解

楼主(2017-02-23):
电路和时序图怎样理解?求具体的分析,谢谢

网友:
在积分期间切换运算放大器输入和电流源以减少电流源失配和运算放大器偏移,并使电容反馈放大器可用于Delta-Vbe的直流输入。最终Vout将

A1 *(Cin / Cf)* Delta-Vbe。

斩波仅仅是为了减少电流源失配和运放输入失调,并使电容反馈放大器能够用于Delta-Vbe的直流输入。

为了理解电路的功能,我们可以认为它没有斩波和使用电阻反馈放大器,而不是最终输出

A1 *(Rf / Rin)* Delta-V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