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P三极管阵列版图问题求教

楼主(2017-02-23):
pnp阵列的版图一般采用的是方形阵列,可以排列成“单排长条”或者“L”型的么?方形阵列有什么优势啊?
书上只说采用方形,但没说为什么。
希望各位大神说说经验~~

网友:
工艺做注入时,会产生浓度偏差;退火时,离子扩散呈现梯度变化。会导致晶体中注入离子分布不均,造成迁移率不一致。为了减少由于工艺导致的偏差,所以需要做匹配。

网友:
摆成方阵应该是为了两个PNP匹配,小的放中间 ,大的围在四周!

网友:
减少失配,提高器件一致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达林顿管需要匹配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需要吧!两个管子匹配的话性能肯定要好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考虑其他的晶体管,只考虑本身,比如M=8的三极管,2*4和1*8的匹配性区别大么?

网友:
工艺对器件参数的影响应该是 沿某一方向呈梯度变化的,画的集中一点影响可能会小一下,匹配一般是对多个管子而言的。单个的话更多的会考虑参数值得精度,这个要看是否 ca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匹配阵列最好接近方形,缓解梯度等问题。

网友:
是cmos工艺吗?驱动用还是?
如果是驱动有电流能力考虑的因素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方形比长条形驱动电流好?

网友(2023-03-31):
三极管围双环就只是为了隔离噪音吗?pnp跟npn双环的加法是反的吗?就比如pnp是先加nwell再加pwell,npn是先加pwell再加nwell

网友(2024-03-21):
有个问题工艺梯度的方向是确定的,比如从西向东,还是根据在晶圆不同的位置存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