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启动检测电路分析

楼主(2017-02-23):
带隙启动检测电路分析,有没有大神帮忙分析下下面电路工作过程,谢谢!

网友:
怎么这么多施密特触发器?
你拿一个时序仿真一下就知道了,把那些反相器去掉。

前面总体是个带点上下电特殊的施密特——中间是个带有上升沿单向延迟的的单元——后级是个又带点特殊的施密特触发器。不仿真我也不能说,反正启动电路就是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可以说是欠压锁定模块吗?

网友:
TPS79系列设计风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神,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