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mosfet gate宽度

楼主(2017-02-23):
各位大神,

我在用0.35um技术设计非标准MOSFET,因为工艺限制,有些MOSFET Gate 只能用 1.2um长度, 请问如果这样设计但是保持宽度不变,除啦电流会减少,还会有其他问题么?

谢谢回答。

网友:
0.35um工艺,1.2um当然可以用了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0.35的工艺LV MOS的L大概在0.35um左右吧!楼主说的1.2um应该是MV or HVM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