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楼主(2017-02-23):
怎么用perl 来处理我的timing report。timing report中每条path都有很多violation,怎么用perl 把最差的path提取出来

网友:
综合的时候可以选择把timing最差的一条报告放在前面的吧,这个先做了再用perl会方便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可是怎么用perl来处理,就是perl 的具体写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log吗? 我可以试着帮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