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新人求指导

楼主(2017-02-23):
数字电路设计要考虑cp和ft测试的内容吗?求指导

网友:
cp?ft?哪个缩写?

网友:
这主要是从成本方面来考虑,如果量大,一般要做CP;量不大的话,FT就行了
如果要做CP,设计上的测试管脚(比如scan)可以尽可能的利用所有数字pin。这样在FT阶段,就可以不测Scan了

网友(2017-12-16):
必须考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