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LED驱动芯片很少有同步整流的?

楼主(2017-02-23):
LED驱动芯片 比如3.7v升35V,驱动一串LED,一般都是异步的,不是同步整流的?自己感觉,可能是同步PMOS的栅极驱动比较难做。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如果PMOS是HVMOS的话,一般栅驱动电压是0-5V,Vds电压可以到40V耐压。驱动它需要一个level shift ,而且需要大电流驱动能力,这样的驱动感觉想不出电路可以实现?

网友:
同步一般使用
nmos, 因为 pmos同样
rdson nmos 大快2倍多,

很多
dc-dc 都使用
charge_pump/ boostrap 使用
nmos .

另外外面一般 power mos 你去看
高压 > 400v 都是nmos 为主
,

至于低压
< 30v a
等级的power MOS  pmos 也不多.

SOP8
那类小mos 內 2
比较会
p+n.

网友:
低压的情况 我见的都是用同步的做的

网友:
点错点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一般BUCK型用双NMOS的很多,可以使用boostrap技术。但是BOOST型,不管采用NMOS或者PMOS同步整流管,对于那些升压倍率很高的场合(比如LED驱动,升压10倍),很难使用charge_pump/ boostrap来实现栅控制,因为需要升压倍率很高才可以有效的控制栅压。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LED驱动还是boost DCDC?一般LED升压倍率很高,需要HVPMOS做同步整流管。这样栅压需要升压,就需要boostrap之类的,但是要求升压很高并且有一定的驱动能力,个人没有好的想法实现,这个你怎么看?

网友:
与成本有关,升压型集成pmos成本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于高升压比的同步整流,技术上有没有什么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