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开关电源高压启动

楼主(2017-02-24):
现在很多acdc开关电源集成有高压启动电路结构可以省去部分外围器件。高压启动需要借助于功率管上的小管子进行高压充电启动,功率管上的小管子分耗尽型和增强型,
问一下,两种类型的高压启动方案各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说点自己知道的。单纯就场效应管种类来说,增强型的mosfet耐压和电流都远大于耗尽型,另外就是驱动信号的不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一个650V的功率管集成有耗尽型小管子,这个耗尽管耐压达不到650V吗

网友(2017-04-03):
增强型的管子怎么做高压启动管?

楼主(2017-06-07):
回复 网友B:

   一般的功率管都是增强型的吧

网友:
其實可以說成:常開型(normal open)跟長閉型(normal close)
normal close 可以達到關斷之後,很低的漏電流(大約<1uA)
normal open會因為在IC設計時,必須要存在一些關斷的電路,所以會多一些耗電(leakage current)大約<10uA。
兩者在電源設計上,功耗都沒有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从成本上讲,应该是增强型的占优,可是增强型的要完成高压启动功能,还需要同时集成一个20MΩ大小的电阻。市面上好像还没有这种带集成管的功率管出售,大神有没有合适的推荐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