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多晶电阻的版图问题

楼主(2017-02-24):
大家好。我使用的0.35cmos工艺,对于其中的多晶电阻,DESIGN RULE中建议最小宽度是2um,但是只是建议,不是强制要求。为了减小面积,我使用了宽度是1.5um的多晶电阻。但是在版图设计时发现宽度为1.5um的多晶电阻pick出的pcell有点问题,呈现出哑铃状,如图所示,两端的poly宽度仍然是2um,只有中间段是1.5um。而宽度大于等于2um的电阻的pcell就很正常,一个宽度为2um的例子见下图。我的问题是,是不是foundry的pcell设计对于宽度小于2um的电阻不支持呢。我如果使用这种哑

1.5um

1.5um

2um

2um
铃状的电阻,可以拿去流片吗,还是得修改pcell才能拿去流片呢?谢谢

网友:
你最好还是先联系一下foundry 问一下改成1.5u是否可行 ,如果pdk不支持,可以自己做pcell 也得看schematic里是不是可以调用出1.5u的电阻

网友:
这种情况是可以的,我们以前设计电路的也有这种要求,PCELL不能调,我们就自己做成哑铃形状的,对于这种小于最小值的都是要求两端做大一点的,你们的PCELL可以调更好了。

网友:
会变成哑铃状是因为两端要打contact,长宽需要。
不过,电阻width过小可能对精度会有影响,要慎重!

网友:
如果电阻面积占的比例不大的话建议还是用2U吧,这样精度会高些

网友:
如果对阻值有精度要求,就不这样用,反而要做宽一点,性能才能得到保障,如果是比例用法,是可以这样干的,对电阻精度要求不高也是可以的,多晶肯定能做出来,小到多晶的最小设计规则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