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判断CDR跟踪数据的频偏是跟上了?

楼主(2017-02-24):
当时钟和数据存在频率偏差时,需要追踪频率偏差,那么除了看恢复出来的码型,还可以如何判断CDR跟踪数据的频偏是跟上了呢?数学上怎么表示呢?频偏追踪能力的考量是怎么的呢?

楼主:
怎么悬赏呢?我想悬赏

楼主:
求救大神

网友:
PICDR : 看积分器的结果,最终会稳定的,在看看code变化是否规律。

楼主:
谢谢回复!“看积分器的结果”:是指第一个积分器即积分路径的积分器吧?如果稳定在某个固定值附近,这个固定值乘以每个LSB对PI移动的
相位的大小值,换算成多少ppm时钟周期,则为积分路径积分器的频率追踪能力大小。    “看看code变化是否规律”:是指数字滤波器输出是否在某个固定码附近的几个码之间来回跳动,如果是,则说明时钟锁定数据,即跟踪上了。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没有频偏的时候,code会在某固定码之间来回跳动,如果有频偏,code会不停从最小到最大进行旋转,但是每次update的step应该是差不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明确一下:我们讨论的基础是二阶数字滤波器,一个比例路径,一个积分路径,二者求和,之后还有一个积分器,这种结构吧?
   举个例子,积分路径的积分器是8bit的,“从最小到最大旋转”的理解:1,从8位全0到全1变化。2,从中间的某个数值,比如00001111到01111111,然后再回到00001111,再逐渐到01111111,如此往复变化。您说的是哪一种呢?另外为什么是逐渐变化的呢?还有这个积分器应该饱和之后就不能再重0开始计了吧?我的理解是积分路径的积分器稳定在某个值附件,这样乘以它对第二个积分器的累积效果的影响,就会以一个定值影响PI的相位移动,即实现了频率追踪。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回复  priestszpku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明确一下:我们讨论的基础是二阶数字滤波器,一个比例路径,一 ...
引用 楼主:

       举个例子,积分路径的积分器是8bit的,“从最小到最大旋转”的理解:1,从8位全0到全1变化。2,从中间的某个数值,比如00001111到01111111,然后再回到00001111,再逐渐到01111111,如此往复变化。您说的是哪一种呢?另外为什么是逐渐变化的呢?还有这个积分器应该饱和之后就不能再重0开始计了吧?我的理解是积分路径的积分器稳定在某个值附件,这样乘以它对第二个积分器的累积效果的影响,就会以一个定值影响PI的相位移动,即实现了频率追踪。这样理解对吗?

我不知道大家对那两个积分通路的称呼是什么,不过,最终输出的code 肯定会 在 最小,最大之间有规律的旋转;仿真一个略微有频偏的看看,确保加的那点频偏还不至于让CDR挂了。
和频率有关的那个积分器绝对不能溢出.....半路出家看PICDR,看到论文也不多,所以对没个模块的称呼没有合格的命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十分抱歉,没找到悬赏的方法非常感谢您回复了我这么多问题,占用了您宝贵的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的材料中有这样称呼的:将第一个和比例相关并行的那个积分器叫频率积分器,就是您说的与频率相关的积分器吧?同时将第二个积分器成为相位积分器。你说的code指哪个模块输出的code呢?为什么在最小和最大之间来回跳?

楼主:
   这里说的“最终会稳定”指与频率相关的积分器输出码会稳定在某个固定值?

网友(2017-04-27):
你说的频差是固定频差还是带ssc的频差?ki路径上积分器的积分器每变一次都对应的一个ppm差值。如果偏差很小的话,只靠kp路径也是可以追踪上的。你说的所谓第二个积分器就是pi前面的积分器吧,稳定后的变化是周期性变化的

网友:
看累加器的输出,一直朝一个方向差不多线性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