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的防抄袭问题咨询

楼主(2017-02-24):
xilinx的几个技术问题:

   1.fpga的防抄袭问题

     如果我的工程设计完成并投入市场后,如何避免有人抄袭我的设计?例如将配置flash中的数据读出,然后写入到另外的配置flash中,实现抄袭

     我目前的设计,使用XCF04SVO20CI+spartan6lx16  我在下载的时候,会选中Read Protect,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进一步保护我的设计?

  2. 如果使用spi flash,例如AT45DB161D (16Mbit),如何防止抄袭?因为很容易将spi flash的内容读出。

网友:
使用 microsemi FPGA

网友:
没那么容易抄袭吧,的确Flash是很容易复制,但是PCB就没那么容易了,你FPGA应该用的BGA封装吧,你的引脚怎么连接的不是那么容易抄袭的

网友(2018-08-11):
回复 网友A:

   DNA只是提供一个唯一序列号,并不能防止程序被读出。这个需要楼主的FPGA的逻辑里用到这个DNA作为硬件锁,即便别人读出flash内容也无法解硬件锁,导致不能运行或者带bug的运行还有种方法好像是锁死jtag,不过这样对自己调式也麻烦,最好的办法还是dna带硬件锁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能说图样图森破,淘宝上搜索下,抄板的一大堆,不管几层版,什么样的封装。芯片都能反向设计,这个pcb更是呵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在你的逻辑里加上一个dna处理的模块就行了啊,简单的匹配或者加密都可以。

网友:
好多FPGA里自带加密模块,直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