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于100n的工艺,non-silicide poly电阻比较小?

楼主(2017-02-24):
小于100n的工艺,non-silicide poly电阻比较小,最大的poly电阻只有600多ohm?W能设为0.5um么?

网友:
以前的poly都差不多,先进工艺中的poly不一定是以前的材料了,不过这值不小了,在正常范围内

楼主:
    一般最小的W是多少?可以做成0.5um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