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急死!如何用skill如何遍历所有cell,求大神

楼主(2017-02-24):
最近在写一个skill脚本,检查layout里面的空cell。我用foreach遍历了当前层所用cell很快可以找出空cell,
但是对于更低的层就查不到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遍历一个top cell下面所有cell,包括底层cell。
或者有其他思路不用这么循环遍历所有cell也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多谢,我自己用递归的方法搞定了,看了一下你贴的这段,思路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你截图的这个资料,感谢!

网友:
SkillPro_5_1_41.lect.pdf (1.33 MB, 下载次数: 672 ) 回复 4# evlvu

  论坛有,百度也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4-11):
这不是virtuso的文档嘛?工具自带的,安装目录里自己搜寻一番,肯定能找到自己想要的

网友:
谢谢,有类似需求。

网友(2017-09-21):
非常感谢,学习一下

网友(2018-07-19):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神, 我在家我自己破解 的IC617, 为什么不能 掉 db开头的函数啊, 例如: dbDelectFig()等, 但是 ge hi开头 的可以正常使用,, 提示:*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geDeleteFig
开 skillIDE时 也会 报错:
提示:*Error* _ilgRunSkillIde: skillDev license is not enabled.

不知道哪里设置的不对, 请大神指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1.看提示,函数未定义,说明没有这个函数;db相关的函数也可以查找自带的帮助文档skdfref.pdk。2.license的问题,我不会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多谢,大神回复, 我发现好像dbDeleteLabel和dbDeleteFig就是用不了,我回来用dbDeleteObject代替可以了,大神 可否再帮忙看一个例子, 我 想实现对一个超大的TOP做hierFlatten,并在CIW里面输出运行时长, 但是 写完的程序, 对小cell执行还挺快的,但是一到用在TOP上就巨卡, 请帮忙看下 可以怎样优化啊, 付代码:
hiSetBindKeys( "Layout" list(
  2    list("ctrl<key>2" "hierFlatten() timeFunc()"))
  3           )
  4 procedure( timeFunc()
  5                 funcSeconds=nthelem(3 measureTime(hierFlatten()))
  6                 printf("the total time you spend is %f" funcSeconds)
  7         )
  8
  9 procedure( hierFlatten()
10         cv=geGetEditCellView()
11         instList=leSearchHierarchy(cv cv~>bBox 0 "inst or array" nil)
12         options = list(nil)
13         options->flattenPCells = nil
14         options->preservePinFigs = nil
15         options->preservePins = nil
16         options->preserveRodObjs = t
17         options->preserveTermName = t
18         options->flattenVias = nil
19         options->delDetachedBlockages = t
20         options->hierSeparator = "#"
21         options->skipSteiners = nil
22         options->skipFluidShapes = nil
23         options->preserveConn = t
24         foreach(_instance instList
25                 dbFlattenInst2(_instance 32 options)
26                 )
27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资料

网友(2021-10-29):
more duo more duo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因为递归算法的效率很低,一次性flatten top占用内存过大,所以巨卡
你可以用循环(迭代)的算法,只flatten一层,然后再获取当前层的instance,再flatten一层,这样反复直到所有都被flatten

网友(2022-12-15):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能否共享一下哈~~